请教各位大侠:CC-LINK 模块错误,复位不掉!!

楼主(2005-07-04):
请教各位:本人用三菱Q02H CPU 和QJ61BT11 加上远程I/O模块(AJ65SBT1-32D)连起来后,在GX-DEVELOPE中也进行了设置,刚开始时,每次送电,CC-LINK 的错误灯都一直亮,进行CPU复位后,可以转入正常状态,也可以正常运行,每次都这样,有时需要复位好几次才行,可是近日,却怎么也复位不掉了,用电脑查,错误代码为BBC5,可手册中却没有这个代码,不知哪位高手可告之,多谢了!!

网友A:
我刚做完一个同样配置的项目,不过没出现你说的情况。CC-LINK的错误灯在闪烁,说明外部连接的远程i/o连接有问题或波特率不一致/地址有冲突等。CC-LINK灯常亮,可能要查一下GX-DEVELOPE的CC-LINK参数的设置是否正常了!尤其是CC-LINK模块的起始地址。它是按模块在插槽的位置排出来的。像CC-LINK模块和串口模块等智能模块都是32点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回复!我仔细检测查过了CC-LINK的设置,没有发现错误,我的CC-LINK错误灯是常亮,我还特意把波特率的设置为不一样试验了一次,那时出现CC-LINK错误灯闪烁.恢复波特率正常设置后,还是以前的那种情况,因为同样的参数设置没有变更过,还曾经正常运行过,所以这是我最想不通的一点.还望哪位能再给个建议!谢过了!

网友B:
请问周先生,您现在选择的波特率是多少?现场连线是多长?您使用的电缆型号?还有终端电阻您是不是检查过?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打电话021-64940523和CC-Link推广中心联系!

楼主:
多谢答复!我现在通讯设置是4,连线也就50米左右,电缆为EHEU-CCL-CAB三芯屏蔽线,终端电阻110欧,检查过了.通讯设置0也试过,错误相同.

网友C:
你好!小周,我现在用的正是三菱Q02H CPU 和QJ61BT11,原来老师让我自己做一些远程IO模块,起初也是刚上电后,错误灯亮,复位以后就可以啦,最后终于查出原因,是复位时间太短啦,加大复位电容就OK啦!不过你的AJ65SBT1-32D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就不得而知啦!!本人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周先生,您在波特率低的时候是不是正常呢?

楼主:
大家好!请问追风之谷先生,你所说的加大复位电容,具体是加大哪个的复位电容? 另TO杨先生:波特率设置在最高和最低时候,都是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B:
周先生,您好! 我还是想详细了解一下您的系统,您能够画一个详细的框图吗?把您用的东西和规格都详细标上,我们共同分析!谢谢!

网友D:
您能把您的程序和系统配置发给我吗,我帮您看一下。 E-MAIL:fan_h123@163.com

网友C:
这种模块我们都是自己做的,其实电路很简单的,我所说的复位电容就是MFP2或MFP3上复位引脚上对应的电容呀。如果复位电容太小,刚上电后,错误灯是亮的,复位按钮按一会就行啦。AJ65SBT1-32D模块上没有复位按钮的,所以好像问题很麻烦呀。

楼主:
To:tea_me 系统配置已发! To:追风之谷 我晓得你说的意思了,你们自己做所以比较好改动,现在我用的是现成的模块,所以没办法了:(

网友E(2005-11-27):
请问各位老师傅,我这里有一个CC-LINK模块,型号是AJ65SBTB1
-16DT,现在出现了RUN运行灯不亮,输入灯没有什么问题,给信号就能点亮,PW灯也是亮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望指点一二.急!!!!!!!!!!!

网友F(2007-03-08):
欢迎大家进此QQ群一起讨论:13328599
PLC 单片机 总线控制  运动控制
欢迎所有自动化控制的朋友一起讨论提高.

网友G(2008-10-03):
你好追风之谷先生,在哪能买到MFP3芯片,得多少钱,我邮箱xuqin19990607@163.COM

网友H(2008-12-31):
BBC5 主站重复错误

原因:同个线上有多个主站。
也可能是电源开启时检测到线路噪音。
措施:同个线路上主站数减少到1。
也可以检查线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