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5611卡与力控用ppi方式怎么通讯?

楼主(2005-07-04):
我用的是s7-200,5611卡与力控用ppi方式通讯,有人能告诉我怎么设置通讯么?   要是有资料的话能否给发一份!   redrmb@163.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5611是配合mpi方式的;ppi其实只要接上就可以了(当然要做一些配置)。 具体将由技术人员联系您。

网友B:
PPI方式如楼上所说不用5611具体设置+QQ437209892

网友C:
MPI方式上位机需要增加一块CP5611或者MPI电缆,PLC硬件 需要增加EM277模块,安装PRODAVE S7,运行PG/PC-interface parameterisation,对通信参数进行配置 。而PPI方式不需要以上设备,只需要一条PP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