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力控用ppi方式怎么设置通讯?

楼主(2005-07-04):
我用的是s7-200,5611卡与力控用ppi方式通讯,有人能告诉我怎么设置通讯么?     要是有资料的话能否给发一份!     redrmb@163.com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用softnet ,需要安装 s7200的编程软件. 再用opc 进行连接!

网友B:
以下摘自力控驱动帮助.图没有贴上来.   概述 系统连接图 参数设置 一、西门子(SIEMENS)S7200(PPI)通讯协议概述   力控支持和西门子(SIEMENS)的S7200 PLC使用PPI协议的连接。本协议采用串行通讯,占用计 算机的串口和PLC的编程口(PPI)。一条PPI电缆只能连接一台PLC。 二、 系统连接图 您可以按下图将力控和西门子 S7200 PLC连接,构成一个控制系统。 通过S7200专用通讯电缆连接S7200 PLC 西门子S7200 PLC使用专用的通讯电缆连接,连接方式见上图。 三、通讯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 注意:西门子 S7200 PLC的地址和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校验等参数需要使用编程软 件STEP 7 Micro DOS/WIN来设置。注意参数的设置要相同。 用编程软件STEP 7 Micro DOS/WIN 来设置通讯参数: 在编程软件STEP 7 Micro DOS/WIN来监测通讯参数: 在力控中根据上图所示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 注意要与PC/PPI电缆的开关设置一致: 可以设置为:38400、19200、9600、2400、1200 四、力控设置 1、设备地址:同PLC设定的地址,缺省为2 2、波特率: 9600 3、数据位长度:8 4、停止位长度: 1 5、校验: 偶校验 五、数据连接说明 数据连接对话框: 下图是西门子(SIEMENS) S7200 PLC数据连接对话框. 寄存器: 本驱动支持S7200 VS(内存变量)寄存器的读写。 数据类型: 支持的数据类型有9种: 1、BY(字节,8位无符号,0~255) 2、CH(字节,8位有符号,-128~127) 3、US(16位无符号整数,0~65535) 4、SS(16位有符号整数,-32768~32767) 5、SB(16位BCD整数,0~9999) 6、LG(32位有符号整数,-2147483648~2147483647) 7、LB(32位BCD整数,0~99999999) 8、FL(32位IEEE浮点数,-3.402823E+38~3.402823E+38) 9、BF(32位BCD浮点数,0.0000001E-7~0.9999999E+7) 注意: 1、每种数据类型还支持按位读写,可以分解为几个开关量来读写。 2、每种数据类型都有一定的有效范围,在使用中应注意不要超限。 地址范围: VS寄存器的大小为4K,所以对应的地址范围为0~4095,请注意不要超过范围,否则会 导致通讯失败;如果你所使用的变量长度不是一个字节(如LG为四个字节),注意“地 址+长度”不要超限。 六、常见问题: 通讯慢的原因:如果您使用的设备发现数据通讯较慢,主要数据包的个数较多造成的,你需要 减少包数,建议您只采用V区进行采集。

网友C(2012-09-27):
楼主解决了么?求传授经验,谢谢

网友D(2013-01-18):
BCNet-S7实现西门子PLC与力控Frocecontrol连接

http://www.beichen-automation.com/p01.aspx?cateid=194&ProductsCateID=194

网友E:
求图解,高手详细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