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帮忙选择数据卡

楼主(2005-07-04):
我想要得到一个频率(0-30hz之间),幅值(0-10v之间)可以任意调节的的正弦波形。不知道用 什么卡比较合适哦?帮忙推荐一下。要有模拟量输入的。 谢谢

网友A:
我有。simeonpu@163.com

楼主:
说清楚给出一点。你有。你有什么型号的?给点资料看看

网友B:
如果就这两个简单要求的话世面上99%的卡都能满足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具体一点么。呵呵。

网友A:
选择是一个综合的过程,表面上看很多都可以满足,但是要综合考虑的话,就很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