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与KEYENCE触摸屏在通讯

楼主(2005-07-04):
我使用一台三菱PLCA系列与KEYENCE触摸屏无法通讯是何原因 ?

网友A:
KEYENCE也做触摸屏吗?我温州的对KEYENCE产品非常有兴趣.请多多指教.我的QQ:183989568

网友B(2005-12-14):
估计是通讯协议的问题

网友C(2006-03-25):
应该是接线问题,KEYENCE的触摸屏我用过,基本上所有PLC都兼容。

网友D(2007-09-26):
请问那里有KEYENCE触摸屏的中文画面制作软件及其使用手册?请各位多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07-10-31):
在这里小弟请教大家
用基恩士的软件控制两轴运动
当两轴定位后X轴还要继续移动,移动的同时还有胶枪吐出胶
即在X轴吐一条直线,该怎么写这个程序
那位高手有这方面的例题请给小弟一份作参考

网友F(2008-01-27):
别吹!
KEYENCE没做伺服/变频器,没有代理,他们是直销的!

网友G(2008-03-09):
KEYENCE有伺服,有变频器,但都没有有中国推广,它们的触摸屏很贵的,256色的5.7寸的要7000多,一般的公司买不起,也不见得有多好用,大家还是不要买这种屏.

网友F:
KEYENCE有伺服,有变频器,但都没有有中国推广,(刚刚知道)它们的触摸屏很贵的,256色的5.7寸的要7000多,6900色10寸2。3万,呵呵~~~~~~~

网友F:
更正:是4096色10寸2。3万

网友H:
KEYENCE的PLC用过;屏只用到与KEYENCE PLC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