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r47如何实现DNS功能?

楼主(2005-07-04):
请问: GR47用AT命令可以设置DNS 地址来实现动态IP地址查询吗?如何实现? 另外,GR47是否在AT*E2IPO 成功CONNECT之后,电信才会收取流量费用吗?

网友A:
一般是通过AT*E2IPRH=“域名”来解析出IP地址,然后再进行AT*E2IPO的IP连接; 另外收费是从进行AT*E2IPO的时候开始的,连接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流量费用; 如果还有关于GR47的问题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们是索爱GPRS模块的总代理,愿意为您解决技术问题。 010-82572242-806 郝先生

楼主:
郝先生,感谢您的回复。 正如你所说 用AT*EEIPRH = “域名”来解析出IP地址,然后再进行 AT*E2IPO的连接。 我想问的是在GR47中是否也要设置域名服务器的地址?在GR47 command manual 中讲到用AT*E2IPI = 1可以获得IP Address of Primary DNS Server。AT*E2IPI = 2 可以获得2IP Address of Secondary DNS Server。但我没有找到用什么命令可以设置这两个DNS地址。是否是必须要设置这个DNS地址才能用AT*E2IPH=“域名”来解析出IP地址?

网友A:
王先生: 首先GR47是不用设置域名服务器地址的; 至于您提到的那两个DNS AT*E2IPI =1、AT*E2IPI = 2是移动分配好的,是无法对其进行设置的; 所以AT*E2IPH也就不需要设置DNS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