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341的问题,急,急

楼主(2005-07-04):
哪位作过西门子的CP341模块的Modbus Master通讯或者手头有Modbus协议的"硬件狗"请与我联系,有急事.13019610606 韩. 另外如果没有“硬件狗”是否能够实现Modbus协议的通讯。

网友A(2005-08-05):
没有“硬件狗”能够实现Modbus协议的通讯。

网友B:
请问如何实现无“硬件狗”的情况下Modbus协议的通讯,请上面两位老大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C:
你可以找MODBUS协会要他们的协议(此协议公开),然后用VB或者C编写一段读写程序给西门子PLC,然后根据协议的说明作一个相应的通讯口,如果没有这个能耐,还是买个西门子授权吧,大概1个月交货给你。

网友D: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S7-300的有没有能做MODEN通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