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X1S-10MT在实现两轴插补运动时,插补速度很慢,达不到我所期望得要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7-04):
求教:三菱FX1S-10MT在实现两轴插补运动时,控制的是两相步进电机,插补速度很慢,达不到我所期望得要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在有的论坛上看到有人说 FX1S不能实现两轴插补运动,需要位控模块。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你怎么可能用1S的PLC实现两轴插补运动.三菱要FX20GM才能做直线圆弧插补.松下FP的PLC到可以做的.

网友B:
FX1S的2轴没有插补运动; 需用FX2N/2NC的主机加一个FX2N-20GM的模块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C:
用FX1S勉强了

网友D:
不知你怎么插的,说说看

网友E:
FX1S完全可以达到的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侠能给我这么多的答复。 关于插补原理我就不在这里多说,大家也都比较清楚!现在关键是我的整个程序的扫描周期有5ms,也就是说我的插补判断的频率只有200Hz,太小了。我在程序中是用的顺空的方法来完成插补运算的。我现在想使用定时中断来让插补程序从主程序中独立出来,这样在中断子程序中来执行插补控制。但我不知道三菱FX1s中的定时器有没有能作为定时中断用的,有的话又是哪些定时器呢? 请各位大侠再多多指教!多谢啦!

网友F:
用FX1S实现简单的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都是可能的,但是插补速度确实是一个瓶颈。 用定时中断应该是行不通的,因为FXPLC 的中断时间最少也是10MS, 老兄,你精神可嘉,但我担心这样很难实现啊! 如果试验出来了,千万记得告诉大家 一下 呵呵。。。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在三菱fx1s可编程序控制器中的定位命令drvi(相对定位),drva(绝对定位),是否和脉冲输出命令plsy一样输出控制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采用中断处理!

网友G(2007-08-07):
  TO龙中士:不受扫描周期,与中断没关系

网友G:
TO 龙中士:
 可以采用固定扫描周期,来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