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位传感器

楼主(2005-07-04):
请问:我现在要检测10M高的汽油罐的液位,该选用那种液位传感器

网友A:
0516-3845092 3851408 贾

网友B:
很多传感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浮球式 差压式 超声波 北京中旺公司

网友D:
你要的传感器可以采用超声波的液位传感器,但是其最少存在20厘米以上的盲区在底部是测不到的,另外它的精度不高,最高可以做到1级。 可以采用雷达的,其也存在一定盲区,精度和使用寿命都比超声波长,但是价格昂贵。 也可以采用静压式的,精度高,价格低但是其使用寿命一般不会很长,3-5年,而且你的液体有温度高的话,选用的时候要注意供方要温补好。 浮球的价格也不低,精度也只能达到正负7个毫米,也差。 还可以采用磁致伸缩,电容式等传感器。 雷达和超声波,静压式的防爆好,如果考虑精度和价格的话,建议采用静压的。 有问题要讨论电:13237484382

网友E:
用VEGA这个牌子的雷达液位计是最稳定的,很多大的生产厂都在用!

网友F:
你就选用1151变送器,量程可以选100KPa的。10米汽油高度的约为85KPa. 价格很低也就2000多元。 电话010-82325885 朱先生 2005-07-05

网友G:
上海天沐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www.tm-auto.com NS-E型液位变送器 测量端带不锈钢隔离膜片 全体不锈钢封装 防水通气电缆与外壳密封连接 抗冲击,耐腐蚀,长期稳定可靠 广泛用于石油,化工,环保,水利等领域(可为用户提供水深探测仪)

网友H:
测量精度有什么要求?

网友I:
wo ding 射频电容液位计可用

网友F(2005-08-04):
记得要加防爆,要加安全栅的。

网友J:
用双法兰液位计吧!

网友K:
方案可以多样,可以用差压变送器,测量,也可以用超声波液位计,静压式(耐油型)也很不错 但都得选用防爆的。同我联系:13308184906 tyjll@163.com

网友L(2008-05-26):
针对目前料液位检测控制技术的问题,我司也再贡献绵薄之力。目前,我司推出了性价比极高的超声波检测控制仪,批量价格只有几百元。不知道能够帮助到大家?

1. 超声波检测功能参数
(1) 工作电源:直流12-24V
(2) 工作电流:<1A
(3) 测量范围:0-2000mm,更大范围需要定制
(4) 测量精度:0.3%
(5) 温度修正:线性温漂修正
(6) 检测现在:开放、半开放或密闭容器均可正常使用

2. 自动控制功能参数
(1) 显示设置:LCD液晶2X8字符显示实际检测距离、状态值或各设备运行状态
(2) 控制面板:4操作键,随时轻松修改检测、控制参数
(3) 外控输入:1路模拟、3路数字输入,完整对接上下位控制系统
(4) 继电器输出:提供4路继电器输出(5A),可直接控制中小设备的启停,满足精确控制需要。例如,可设置<过高、高、正常、低、过低>状态输出,也可根据不同的超声波检测值启停不同的设备
(5) 控制信号输出:1路模拟、2路数字信号输出,无缝对接上下位系统。
(6) 其他控制:死区(回差)设置;PID控制备选

上海慧森电气有限公司 / Shanghai Hiison Engineering Ltd.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8号银都名庭大厦3号501室

Service@hiison.com

Tel: 021-62163775; Fax: 021-52667112; www.hiison.com

网友M:
有钱首选E+H超声波液位计,没钱弄个差压变送器或者磁翻板带远传液位计就可以了

网友N:
最好选非接触式的,安全第一啊,不要光顾着省钱

网友O:
推荐采用高频雷达,我向您推荐西门子高频雷达物位计LR250

产品介绍的连接如下: http://www.suresonics.com/products.asp?classid=103&id=375&name=SITRANS

北京欣声力科技有限公司

王工 010-64956926-16 ssn@suresonics.com

网友P:
10米的液位,我不知道你有关的结构,如是浮顶罐,超声波即可,如是一般的罐,可选用软缆的磁致伸缩,不但能测液位,还能同时测有水分界面(用一支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