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T200与S7-400通讯的技术交流

楼主(2005-07-05):
我看到许多工程都是用S7-400通过与ET-200通信完成控制任务的,除了价格因素外有什么好处,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请工控先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ET-200是做什么用的,它主要功能是做什么的?能否告知一二?

网友B:
ET200是远程I/O站,当一个大的系统是由许多小的分系统组成的时候,而且这些系统都相隔有一定距离的话。则用ET200分成若干个站,各自的站点用一个ET200。如果把I/O模块直接放在主控柜的话,不仅布线麻烦,而且影响信号。而ET200和S7-400通过PROFIBUS总线连接,就可以省去许多布线的麻烦。

网友A:
那ET-200,是不是作組態用的?在現場總線裡面是不是經常用到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