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的区别!!

楼主(2005-07-05):
在家里请大家说说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的区别!难道只是信号的不同吗?我用精度为0.1的传感器做出的变送器精度是0.5,有必要吗?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用0.1级的传感器做出的变送器准确度只有0.5级,那是你处理的问题,0.1级的传感器就可以做出0.1级的变送器,甚至精度更高, 有问题请电:13237484382

楼主:
那我用0.1级的压力传感器.再用精度为0.5的信号放大芯片来做,做也来的变送器精度又是怎么算的呢?如果我用精度为0.01的信号放大芯片呢?是不是做出来的变送器就是0.01的精度呢?(我是举例子,事实并非如此),谢谢回处复!!!

网友B:
压力传感器,只是信号测量装置。压力变送器是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处理机构,现在一般压力变送器内集成传感器,它的主要精度取决于传感器,应该是整套的精度低于传感器精度。

楼主:
那我做了半天,用很高精度的压力传感器做出来一个比这个精度还低的变送器,做有什么必要吗?

网友C:
城市传感 说的对

网友D:
不要一味的追求高精度,只要够用就好。一个控制系统或是一个控制回路的好坏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做工控要从整体着眼,而不是一味的最求某一点的高精度。

楼主:
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把传感器做成变送器呢?难道只是为了信号的放大?

网友E:
当然不只是放大!现在变送器种类很多,一些主流产品都集成有微处理器,以实现智能化; 可以做的东西很多了,只要你能想的到,只要能使传感器的信号更加稳定、精确.......

网友A:
还是那个问题,你所说的选用0.01级的芯片,0.1级的传感器,这种放大和处理方式是有存在的, 其实现在的处理芯片,只要你不是采用低价几元的芯片,然后再作出来的变送器都可以达到0.1级,当然有一个温度和其它干扰因素的问题,是单点还是全温区,全负载工作区的问题 如果你采用单片机数字处理当更好,当然,变送器还是要取决于传感器精度的。 如果有兴趣电话:13237484382

网友F:
如果想把温度的干扰控制在全温区,哪一个的选择较重要?是传感器还是处理芯片?现在市场上这种全温区的多吗?谢谢.

网友A:
你做的是什么形式的传感器,压力的,称重的,超声的还是湿度的,振动的 首先传感器的精度和漂移不能是漫漂的或者精度和差,那么就可以采用硬件或软件来校正,就是变送部分的处理 所以2者都要考虑

网友G:
我个人认为传感器只是把测量的量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装置这种电信号包括(电流、电压、频率等等);而变送器是把这些信号转换成标准的信号(比如:4-20MA、1-5V等等),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G:
我个人还认为只有把这些信号转换为特定的标准信号以后才会体现出精度,在没有转换之前它只是一个信号而已,并不能够体现出精度。愚昧之人。胡乱发表,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

网友H:
请问0。1的传感器,真的可以做出比0。1精度更高的变送器么? 不懂,虚心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I:
传感器是一种能够将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等转换成电信号的一种器件。 变送器是一种能够将物理量信号或普通电信号转换维标准电信号输出(比如:4-20mA、1-5V等等)或能够以通讯协议方式输出的设备。 这是我个人的愚昧理解,胡乱发表,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