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rs232-rs485转换器+VB构建profibus主站?

楼主(2005-07-05):
最近要做这方面研究,profibus协议了解不太深入,是否有大侠做过这方面研究?

网友A:
能具体一点吗?

楼主:
我们要做一个由工控机+plc400+变频器等设备的生产线,如果使用PLC 400使主站所获得控制信息的不实时,于是购买了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接到工控机的RS232口再接到profibus总线上,想使用VB编程将这台工控机做成是profibus主站,已经可以获得profibus收到的数据,但没有协议的资料,所以不明含义. 请各位大侠是否可以提供profibus协议资料及是否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指下路,谢谢!! 我的邮箱是:littleen@hotmail.com

网友B:
一般做主站是用主站卡和PLC的方式,都能用上位机编程实现读取数据的!

网友C:
直接用MPI适配器连接400和PC,安装一个PRODAVE,然后在VB里面调用有关函数就可以了!不过我有点疑惑:既然都用400这个档次的PLC,为什么不用现成的组态软件呢?

网友D:
關於DP的數據包格式,網上可以找到好些資料的,你已經可以用PC讀到DP上的數據,那你只要在VB裡面,根據DP的數據包進行解包,就可以實現簡易的DP主站了,不過可靠性是沒有保障的,但反過來說,成本非常低。

网友E(2005-08-10):
PRODAVE?这是什么软件,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F:
请把你收到的数据按帧格式传给我或贴在此,我帮你解释其含义.而笼统讲协议的内容太多了.

网友G:
PRODAVE从哪里可以弄到?网上有DOWNLOAD的么,还是要从西门子购买?多少米米?哪位大侠告知一下。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