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DOP-A57BSTD怎样与西门子PLC的地址匹配阿

楼主(2005-07-05):
我现在使用DELTA的DOP-A57BSTD触摸屏,编写存储器地址时,只有Y,S,T,C,D等等,没有西门子PLC所认的V、VW的地址标识,我不知道怎么使用,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在软件里选择和plc的连接,就会显示出plc认可的存储区。我估计是你选择的plc的型号或者是厂家不正确!

楼主:
多谢多谢, 我在模组参数设置里面找到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