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制动急,怎么办?

楼主(2005-07-05):
两台6RA70 分别控制两台80KW 电机,点对点通讯,调试过程中出现电机制动很急,斜坡函数10S ,应调那些参数?另外两台通讯联不上,怎么办,急死人,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已使用过点对点进行通讯,我是两台800KW直流电机进行同轴控制,采用一个速调、两个流调进行控制,由两台6RA70箱进行点对点通讯,在调试时分别先调整两台电机,调好后才能点对点通讯,现在使用情况还可以,不过这样的系统如果拖动同一负载,最好不要用,会在两台电机这间产生振荡,到时只能牺牲系统的快速性。 由于我不知道你目前的系统是一个什么负载,两台电机是如何工作,因此无法说清,但是点对点的通讯时的输入、输出要搞清,不是同一个参数。 给我邮件吧:JSCZTYL@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