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采用PLC与工控机的区别

楼主(2005-07-05):
我是工控行业的初学者,我现在要对260点左右的模拟数据进行采集,采集点分三各块区,相隔较远。不知到用PLC好,还是用工控机好。请各位多多指教,敬谢!

网友A:
只是采集吗?有没有复杂逻辑过程控制。 这么多的模拟数据用plc是不适合的。建议采用DCS,我公司的DCS有远程I/O控制站,可以很好解决你的远距离传输问题。 QQ:344893115 电话:025-83346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