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25度运行

楼主(2005-07-05):
请问有哪个品牌的变频器能在-25度左右正常运行?如果不能通常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其正常运行呢?

楼主:
没有办法么?自己顶下。 是用在冷库里,零下25度,没办法的话只能放在库外了,请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你的设计有问题,很显然变频应放到外面.温度都好解决. 1.变频器是发热器器件,装到库内浪费电. 2.库内的结露现象你不好处理.-25度左右结露现象可是要变频器的命.库内为了保温是不通风的,在好的防护等级只要停机就会结露,水汽可是无孔不入.

网友B:
装在库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