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 无法关机了?

楼主(2005-07-05):
大家好,我的机子自从装系统XP后,就无法关机,关机运行到最后,界面上显示“您现在可以安全关机了”,以后就没反应了,在主机上硬关都关不了,只能断电,请大家指教我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一般情况下是因为安装了某些对系统有损害的软件或浏览了一些恶意网页造成的。解决方法如下: 方法1:按“Ctrl+Alt+Del”进入“任务管理器”或右击“任务栏”点选“任务管理器”,点“用户”(不过没有网卡的机子有可能没有这一选项,可以选择“关机”--“关闭”或注销当前用户试一试),再选择相应的用户然后点“注销”。注销后再进行关机操作(如果有“用户”这一选项,按这种方法操作我还没遇到过不能关闭的电脑)。 方法2:采用相应的关机软件,如“智能关机”(免安装)等等来实现关机操作,有些软件可能仍然无法关机,但有些可以。其中“智能关机”软件可以关闭其他关机软件无法关闭的电脑,我屡试屡灵。这些软件请上网用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搜出来并下载。 方法3:还原系统到你能够正常关闭电脑时的状态。 方法4:采用系统克隆备份重新克隆你的系统,不过你得有一份备份好的克隆文件。 方法5:如果不采用前几种方法,请覆盖安装或全新安装你的系统。

网友B:
机器上的开关默认要按住4秒后才关机的

网友A:
“机器上的开关默认要按住4秒后才关机”--这是强制性关机,和强制断电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没有正常关闭系统;这样操作对硬盘和系统(包括驱动、软件)不好,待下次开机时为了纠正数据错误就会自动对硬盘进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