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什么设备或系统需要使用中间继电器?如MY2NJ?

楼主(2005-07-05):
中间继电器在外型上为透明外壳,可以插拔,和一般继电器有所不同,不知会在什么场合使用,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是小电流的3--5个安培,如PLC出来到中继,在到接触器

网友B:
和一般继电器原理一样,使用维护方便点.一般用在电气控制回路里.

网友C:
低压控制电路经常用到。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D:
为了减少在控制器(plc)中流过比较大的电流!降低控制器的故障率!继电器比起控制器要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