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120S编程电缆的做法

楼主(2005-07-05):
大家好,我们公司最近使用LG PLC K120S 请问哪位朋友知道系列 K7M-DR30U 的编程电缆是怎样做的,请告知 谢谢

楼主:
难道LG的产品大家用的这么少吗? 哪位朋友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A:
老大,怎么都不看说明书呢>>>>>>>2脚对3脚,3脚对2脚,5脚对5脚

网友B(2005-08-04):
最简单的232通讯线,不象别的公司还想用编程线赚钱.

网友C:
就是2脚3脚交叉,5脚直连.Loadder协议与PC机232口通讯.

网友D:
LG PLC产品上的使用手册有 就是简单的232通讯 :2脚跟3脚,3脚跟2脚,5脚跟5脚

网友E:
是将485转成232吗?可以用USB吗?

网友F:
2-3 3-2 5-5 有空多联系 QQ:360902698 注:LG工控

网友G:
大家都回答了!我就不说话!

网友H(2012-02-02):
路过学习   楼上各位辛苦了

网友I:
K120编程线与K80 ,K200 通用。

网友J:
2 3交叉 5对5

现成的连线也有的

需要可以联系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网友K:
LS LG的编程电缆TABAO上有USB 无线隔离的,买过好用。

网友L(2012-03-09):
对:machao9922关于就是2脚3脚交叉,5脚直连.Loadder协议与PC机232口通讯. 内容的回复:

我是这样接的怎么联机失败啊??

网友M:
呵呵;这个RS232口,电缆很简单;失败了检查下通讯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