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9812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5-07-05):
想请教有关9812的数据采集问题,请问,从采集卡输出的数据到底什么格式的?是数组呢还是带时间参数的波形数据?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请教大家啦!还有三个问题: 1、post count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呢? 2、PCI9812输出的数据是什格式? 3、触发水平中+/-1V和+/-5V两个范围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好像都可以选择吧,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网友B:
谁的卡,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是一个随机变化的数组。当然是与输入一致的。QQ;382684441

网友C:
www.adlinktech.com 上下点资料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