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是如何和西门子PLC自由口通讯的?

楼主(2005-07-05):
MODBUS协议是如何和西门子PLC自由口通讯的?

网友A:
怎么没人回呀,我也想学学

网友B:
加一个总线桥设备就可以啦!就Modbus与Profibus的转接设备。

楼主:
我不用PROFIBUS协议,是让MODBUS直接与自由口通讯,加总线桥可以吗?怎么加?

网友C:
MODBUS直接与自由口通讯不要钱!你可以问经销商要S7-200的Modbus指令库,然后下到PLC里就可以了。这样PLC就可以当Modbus RTU从站来用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TO microtomato: 那么通信电缆用西门子的PC/PPI电缆就可以了吗

楼主:
不是啊 我打电话问了 他们说没有办法通讯.说西门子PLC与MODBUS之间没办法通讯.

网友C:
茄 子被骗了!西门子的S7-200支持ModbusRTU从站协议,所以是可以和别的设备进行通信的,只要有Modbus指令库就可以了,经销商都可以送。 如果要作为ModbusRTU主站或者ModbusASCII主站或从站,只要自己写个驱动也可以用。 ----------------------------------------------------------- 如果钱够多,当然可以用PC/PPI电缆,如果钱不够,用最便宜的232转485的转接口就足够了。如果设备正好是RS485的,那么只要2.5元买个插头,自己焊1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E:
本人在办公室刚做了一个。。。 主站为上位机。 从站为2个SIEMENS200PLC。 加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从装换器接A+,B-信号到PLC通讯口的3和8, 多个从站可以并联。 不需要其他外部硬件东西。。。插头当然少不了了。。

网友F:
请鸡蛋饼再说清楚点,软件部分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我自己焊了个了两个,谢谢你,我现在想知道的是S7-200是如何用程序实现通讯的?

网友G:
到西门子网站上或找经销商要一个s7-200的modbus从站程序包,把它添加到你程序的首端,s7-200就可以作为标准的modbus从站进行通讯了。上位机(modbus主站)只要按照Modbus RTU格式发送指令就可以得到正确响应。

楼主:
我是想用PLC做主站,和6个仪表通讯,因为仪表的通讯协议是moidbus的,所以在PLC程序里必须用程序实现.谁知道?

网友H:
按照MODBUS协议的格式定义一组数据,然后用自由口指令XMT和RCV发送和接收。当然要配合通讯口中断一起使用!

楼主:
to:新沧海一声笑 我6个仪表应该有6个地址,那我用XMT和RCV如何去定义地址呢? 我在看这两个指令的时候没看到地址问题,请告之,谢谢.

网友H:
地址不是在指令里面定义的,是在MODUBS协议里面定义的。16进制的MODBUS协议的第一个字节应该就是地址,第二个字节是功能代码,然后是长度,起始地址……你按照这样的格式写进S7-200的相应地址中去。然后用XMT发送就可以了!请问你是哪个城市的!

楼主:
我在北京,你呢? 我明白了,谢谢你.是不是我按照MODBUS的格式把数据先存在S7-200PLC的变量寄存器中,假设为VB100,那现在我是不是必须定义VB100这个数据块,然后后面的VB...存放数据是吗? 那你能告诉我VB100是如何定义的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MODBUS接受数据的格式的最后两位存放的是校验值, 那我PLC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也要连校验值一起发送过去吗? 如果是的话,那PLC的校验值是那组数据的校验?你有QQ吗?方便的话,留一个.

网友H:
校验值当然要一起发送呀,校验值是前面数据的校验啊!在每个协议里面都有规定,从第几个字母到第几个字母。有的从第一个字母开始,有的不包括起始字母,一直到校验码前面那位。

网友G:
先把Modbus协议看一看,工控网上就有得下的。工欲行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好的,那我去看看有MODBUS协议下载吗?

网友I:
你要用PLC做主站就不能用西门子的MODBUS库了,要自己写自由口协议,我用它控制过伺服。

网友J:
西门子PLC的MODBUS协议库只能提供MODBUS RTU从机方式的访问,当你要做MODBUS RTU主机时你需要自己来编写自由口通讯协议! 我们有基于PPI协议的通讯方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联系,合作开发基于PPI协议的各种产品。 连云港市天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lygtx.com

网友K(2007-11-27):
PLC用MODBUS做主站我有现成的程序,如那位要加我QQ9842336

网友L:
我这里有个产品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232/485 转DP  赫优讯

网友M(2010-05-04):
用PLC做主站,仪表做从站,怎么在上位机上编程啊,有没有相应的MODBUS库啊,我用的PLC是SL-200

网友N(2014-04-29):
引用 网友C:
楼主被骗了!西门子的S7-200支持ModbusRT...

 正确

网友N:
modbus是自由口通讯的一种协议,自由口怎么与modbus通讯问的就有问题。

网友O(2014-12-12):
引用 网友N:
modbus是自由口通讯的一种协议,自由口怎么与mod...

对,这个概念有问题,说法有问题

网友P:
深圳易控达科技 致力于 现场总线转光纤远距离通讯、现场总线高隔离抗干扰中继器、工业信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串口设备联网以及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解决方案。

网友Q(2015-06-24):
问一下 s7200与MODUBUS通讯做主站时,下载S7200监控不了,显示无效地址,经排查时,Timeout的问题只要它为0就可以监控,如果不为0就不能监控设备总是显示无效地址。谁能解读一下啊我的 QQ80684622

网友R(2018-10-08):
好吧,你太强大了,没的说呀

网友S(2019-04-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