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新手求助

楼主(2005-07-05):
我刚开始学习使用台达人机界面,有些问题,手画的阀门在不同状态如何实现颜色改变?换画面按钮如何使用,为什么我编译时提示画面预设id不正确,应该如何设?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画两个不同颜色的阀门,不同的状态下用不同的阀门,这样状态改变阀门的颜色也会改变! 换画面编译不正确,极有可能的是你要换到的画面还没有做好,所以会提示错误。

楼主:
画两个颜色不同的阀门,但是状态不能改变阿,用交替型按钮两个状态怎么实现不同状态显示不同颜色?使用换画面按钮指定生效位如何设定?

楼主:
换画面按钮的指定生效位,设定,触发的值具体怎么设定?

网友B:
编译时提示画面预设ID不存在,是预设初始画面出了问题,进入模组参数,重新设置预设画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