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5-07-05):
1.隔离变压器与自耦变压器有何区别? 2.一般控制线路中,采用自耦变压器或隔离变压器?为什么?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两个绕组不在一个铁芯柱上 主要为安全考虑 自耦变压器只有一个主绕组 副绕组在主绕组上取一部分类似滑动变阻器

网友B:
一般控制线路中采用隔离变压器,防止电压浮动大对损害你电器元件

网友C:
控制线路中采用隔离变压器,防止共地

网友D:
1。隔离变压器主.副绕组线圈完全独立分开,自耦变压器主.副绕组线圈首尾相接窜接在一起,在变压器设计时,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制做自耦变压器相比隔离变压器所占体积要小 2。从安全角度考虑,一般控制线路中采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E:
自耦变压器一般只用在启动柜上。

网友F:
以上分析特别到位,其实这也是我的想法。

楼主:
我见有不少厂商,取控制电压时(比如控制电压要求为110V),所选 变压器均为自耦变压器,是否可行?

网友G:
请提问有点专业水平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