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有关西门子FM357与611U系统配置的讨论

楼主(2005-07-05):
西门子多轴定位模块FM357用位置模式控制611U,611U作为FM357控制的1根轴驱动直线电机。直线电机通过光栅尺和611U组成闭环直接测量系统。那位高手知道这个闭环控制系统是该用位置控制模式还是速度/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A(2006-02-24):
我也想知道哦

网友B(2006-04-06):
闭环控制系统是使用速度/转矩控制模式,位置环在FM357-2.

网友C(2006-06-12):
你使用的是FM357-2吗? 如果是采用Profibus 与611U进行连接利用双轴的611U控制模块的另一个轴的测量输入通道进行直接位置反馈,611U采用定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