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求助gg!机房配电系统

楼主(2005-07-05):
我刚接触机房供配电系统,希望有经验的哥哥姐姐,指点建议!! 主要是针对配电一次,二次配电!!最好不要配电箱之类的,要经济,且便宜的!!! 最好给小妹出点有价值的建议!!1

网友A:
你的指导思想就不对,搞配电不是到自由市场去买菜. 搞配电第一是安全(人身安全,设备安全).第二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第三维护方便. 根据用电总容量选择开关.电线.插座等等. 配电箱一定要有.别忘了漏电开关和地线. 搞配电,图便宜你会吃亏的.

楼主:
海豚大哥说的是!!配电主要讲的就是安全。 关键是我没有接触过!!他非让我搞. 请大哥指点谜经. 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B:
你的说清楚你的要求,大家才好给你出主意啊

网友C:
你这个人妖,就知道骗这些纯情大哥哥.你连这些都不会还做这行干嘛呀?

网友B:
我想楼上的大哥就不对了,在这里是探讨技术,或者能找到交易意向,大家在这里是不是应该文明聊天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对在下的支持。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该系统: 该配店系统包括:一级配电,二级配电,UPS,自备发电机组。电源进线采用三相五线制。并且该系统安全,可靠,可与监控系统连接,时时监控告警。

网友D:
我推荐该配电系统包括:一级配电,二级配电,EPS,自备发电机组,电源进线采用三相五线制。

楼主:
为什么要用三相五线制???有何优点!!!一般的机房要用多大容量的UPS电源???20KAV吗???想监控UPS的工作情况不用SNMP卡行不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经济点,还不失安全!!!!

网友B:
用EPS还是UPS的看你的负载是什么类型的,毕竟EPS会贵很多,如果只是服务器,计算机类负载就用UPS就可以了,如果感性负载就要用EPS

楼主:
我的方案是; ------- 1.市电 空气开关 机房 UPS电源 采用双回路供电。 空气开关起过压过流保护时,选择什么样的转换开关,能让维护人员一看就知道到底是过压还是过流!!! 最好是自带那种显示的开关!!! 请高手推荐!!! 2市电 空气开关 浪涌器 UPS电源 简单的配电柜 机房

网友B:
其实过流和过压的区别并不重要,一般二者是一起出现的,我想不会出现过流了,电压还正常的情况吧,除非是短路,现在的开关柜上的显示屏应该有电压电流显示并存储的功能吧,UPS也有能记载故障的

楼主:
请问现在的UPS电源 后备试。都有自己的监控系统吗??都可以和电脑联网吗??我看好多根本就不带这种功能是吧?? 我们用的是后备式UPS,怎么才能实现对它的监控??象输入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电池容两,以及对整流,逆变的监控,。并能报警提示。 还请高手介绍几宽后备市UPS电源??? 如果我想监控用电量检测仪+采控模块来实现通信监控效果不好,还请高手介绍几种方案???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B:
后备式的也能电脑监控,不过很多做UPS的都是代理商,进货批量的进,而一般的后备都是要求比较低的场合用,所以没有监控软件,我们的UPS都带监控软件和RS232接口,不过你如果要带服务器的话,最好不要用后备式的。象输入电压,电流,功率因数,电池容两,以及对整流,逆变的监控,。并能报警提示。这些功能我们的UPS直接就有,另外还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加触摸屏,还可以定时充放电,时间长短你可以自己设,免去人工维护。不过我想你们现在还在用后备式的UPS,也不会用到那么高级的控制吧,作为技术讨论一下我到相信

网友E:
我们可以提供基于LonWorks技术的机房动力监控系统,已成功在数十个银行机房监控系统中得到应用。

网友F:
STC-2测量三相电压三相电流三相有功功率三相无功功率及功率因数等电参量,并提供6路开关量输入和3路开关量输出及2路直流量采集,做配电和监控非常合适 www.econtrol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