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专门做印刷机器设计的兄弟吗??

楼主(2005-07-05):
请问有兄弟专门做印刷机器电气电气设计的吗?

网友A: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提出,我有接触过一点印刷机。而且很问题并不是一定要做过印刷机的才会,印刷机的控制也并不是很复杂…

楼主:
楼上兄弟说的很对. 有一台机器.它系统是30FX128MR的主机,有一个F930的付屏和一个A975的住屏,主付屏幕之间很多功能一样.它是有个产量记数锁机.(就是总产量到了一定的时候机器会锁住.然后在主屏幕提示输入密码.密码输入后能解开.)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把PLC里面把那个记数输出的继电器短开.是不是就不能锁了啊。还有我在线更改那个总产量设定值,然后在触摸屏里面原来的总产量值会清零吗??

网友B:
我想我知道一点: 如果软件里断开,那么,当总产量达到后,不能锁,如果是指断开控制用的COIL:24VDC的中间继电器,那么能够锁,PLC控制的部分不会再运行,不过由这个中间继电器控制的部分就不会了,你可以确定一下它所控制的部分是那些。 另一个问题:当你更开你的总产值时,应该是采用记数器C来控制实现的,如果你对C的值更改之后,那么在将程序传入PLC的时候,系统会要求你确认将程序中使用到的各个中间继电器和软元件复位,那么以前的值是不能保存的。

网友A:
首先要找到产量计数的那个计数器。当产量到达时,这个计数器必然会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继而执行一系列动作,如停机、锁机、输入密码等。你可以试着在计数器和这个中间继电器这间加一个常开点,让它不行后面的动作,看还会不会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好的,他是在后面一个继电器,他有很多长闭触点用来断开的。 但是我想问,触摸屏里面是不要要更改什么东西啊?

网友A:
停机及输入密码等程序都是由PLC来执行的,触摸屏只是接收PLC的数据并显示,如果PLC不送出显示输入密码页面的指令数据,那么它也就不会显示该页面,所以触摸屏应该不需作改动。

网友B:
硬件继电器,PLC程序不做改变的前提下,去掉后,只会影响执行性能,不会影响PLC对它的控制。

网友C:
编程简单的两线PLC专用数显表,用于产量等数值的显示,非常好 HLP2型数码显示表可通过两个PLC输出端口接收所有PLC发出的数据。 PLC程序中任意指定的数据,例如计数器、计时器、数据寄存器等数据送入指定的显示缓冲区内,经子程序送出BCD码至PLC外部的数码显示表上。而且编程非常简便请看编程指导:http://www.hlp2.com/hlp2b/bcd_prg.htm 采用两线串行传输方式,只用两个PLC输出端口就可以完成复杂的数据传送。而且多表共用时只需N+1个输出端口。节省了PLC的输出端口(这对平均每个输出端口上百元的PLC来说,无疑是节省了大量资金)。简单的连接方法和简洁的编程方便用户使用。C型数显表具备四位扩展输出功能 ,也就是说该数显表用掉了两个PLC的输出端口,却又增加了四个继电器输出端口。实际上不但没有消耗掉PLC的输出端口资源,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两个。所有扩展出来的输出端口都可以通过PLC编程控制。http://www.hlp2.com/hlp2b/hlp2c.htm HLP2数显表的刷新速度快,最高速度时刷新一个四位BCD码只需50mS,即每秒刷新20多次,而且多表共用时刷新速度不变。 PLC应用实例(显示及PLC控制功能) http://www.hlp2.com/plcuse/plcuse.htm http://www.hlp2.com 电话:0418-6878008

网友D:
根本不需要改程序,你在外部计数信号上串一个开关,要记数就接通,不要计数就断开不就行了,如果计数信号还用作其它的正位时间信号的话,你可以将程序稍做修改,用那个开关来控制计数器就行了,其它程序你根本不用管它,只要计数器不动作,PLC根本就不会执行密码输入等程序。

网友B:
呵。。实话列,主要是楼主不了解,呵。。。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我现在买个根电缆把里面的程序都读出来了。还有触摸屏的也有。就是大部分看不懂哟。其中发现PLC里面没有程序密码。密码是在触摸屏的系统密码那里。 上次机器锁了一次。输入密码后就可以用了。 现在机器产量超过了原来PLC设置的那个数据,如果我把屏幕下过一个(我更改过原来的那个密码),在把PLC的那个设定数据改一下,请问原来的总产量值会继续保持原来的吗??

楼主:
hao 的,有下次去那里改一下,看看。呵呵 谢谢

网友E:
曾平: 我以前做这方面的设计,现在做销售了,主要是变频器,如果需要可以和我联系. 0755-83769606

网友F:
为什么锁主了?找厂家呀?你要是在西安及周边可帮你看看

网友G:
其实你说的问题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只要把计数到达后驱动输入密码的一小段程序清除活稍加修改就可以了。如果你在深圳我可以帮你解决。

楼主:
谢谢MICKE兄,我现在不在深圳哟,不过你什么回家啊。你也是江西的啊。我在景德镇上班,有机会多教教我这个老弟啊。谢谢!!

网友H:
本人有过这种经历, 这种机器一般是像购房一样,分期付款的 所以要解开人家的密码,并不容易,本人当时花了整三天的时间, 才发现程式的加密方法,并解锁 QQ:402022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