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阀及选型

楼主(2005-07-05):
我公司有一气缸,用手动旋转阀控制,请问二位三通和二位四通是什么意思?位是什么意思?请问怎么选型,才能控制这气缸?多谢指教。我的EMAL:ZHYP602@SOHU.COM

网友A:
据我所了解,两位是有1和0两种状态,1是带电,则0为失电,反之亦然。三通是有一个进气口和两个输出口,四通是有三个输出口。根据您所说的情况看,你的应该选用两位三通的就可以。有一个判断方法。断掉气源,用手拉气缸推杆,可以拉出来很多而且不缩回去的一般是双气缸的,要用两位五通电磁阀,否则就可以用两位三通的。仅供参考。

网友B:
关于阀的选型,在www.airdrive.cn/club论坛里有文章,可以帮助详细的了解阀的作用,已经阀的选型。

网友B:
to:安子步 位,代表位置,2位3通,代表两个位置三个通孔,用手柄阀控制一个双作用的气缸(双作用就是:气缸的前后运动都需要靠气来动作的,单作用:就是前面或后面装有弹簧的)那就需要一个三位四通的转柄阀控制或者两位五通的手拉阀控制,三个位置代表:进气,停止,排气;如果只是控制单作用的气缸,那两位三通的手拉阀控制就可以了。 具体阀的选型: 气动换向阀的选用 气动换向阀是气动系统中的控制元件,用来控制系统中流体的流向,其式样类型很多,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换向阀的常见类型有如下几种: 1.按出气口分:二通、三通、四通和五通; 2.按工作位置分:二位和三位。 3.按控制方式分:气控和电控、直动式和先导式; 4.按被控介质分:流体阀和气体阀; 5.按功能分:常闭和常开、中封和中泄及中间供气; 6.按结构分:有截止阀和滑阀; 在选购气动换向阀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换向阀的螺纹接口:换向阀的公称通径与气口螺纹并不一一对应,因此,选用换向阀时应注意接口螺纹。 2.换向阀的安装尺寸:相同型号、功能的换向阀因生产厂家不同其外形和安装尺寸不尽相同。 3.换向动作是否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 4.电磁阀特别是交流电磁阀应注意其绝缘性能。以保证操作者的人身安全。 5.换向阀应无外泄漏,内泄漏越小越好。否则,会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并浪费能源。 6.注意阀的出厂日期,换向阀放的时间太长,其润滑油脂会老化,影响换向阀的正常工作。

网友C:
楼上的够专业 学习来咯

网友D:
楼上大侠说的很专业,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