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AL20报警如何处理

楼主(2005-07-05):
求助三菱伺服AL20报警如何处理? 请各位大哥帮忙!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编码器电缆有没有短路或断路,若电缆完全正常且连接正确的话,一般来说是伺服电机的码盘坏了,处理办法就是送回厂家维修.

网友B(2005-11-06):
ARTCAM说的对是编码器的故障,AL 20报警就是编码器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伺服放大器与伺服电机连接的电缆出问题了。

网友C:
不知道是哪个哪个系列的伺服。

网友D:
    AL20号报警,无信号检测1,马达端检出器在ABZ或UVW相中检测到信号异常.
   ARTCAM和 Andrew118两位说的都对,但你还要注意编码器接线的屏蔽线是否接地,因为机器的噪声和振动都可能引起编码器信号错误.但一般说来大半是编码器坏了,唯一的办法是换新的.因为三菱是不维修的.

网友E:
不要那么肯定,查插线再说吧

网友F(2006-10-15):
编码器电缆异常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天天感恩在 2006-10-15 19:59:00 发表的内容:
  编码器电缆异常
--------------------------------------------------------------------------------------------
大致如此

网友H:
是你的編碼器綫路接觸不號的,要是是綫路斷或短路應該會報警阿AL16的,再檢查你的電機的編碼器那段綫和電機連接的插頭是不是鬆動

网友I:
还是先看看编码器连接线吧,这个最容易最简单

网友J(2006-11-29):
ENCODER ERROR?换条编码器线试试,我们接触最多的伺服故障都来源于线路故障。因为设备运行速度快,线材走向不佳会导致线材的磨损断路。

网友K:
我碰到两次,都是电机一边的编码器插头线断了一根,重新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