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软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07-05):
各位老兄:在下刚开始接触西门子PLC软件,下载了一个免费S7软件。安装时出现“找不到SSF文件”。这是怎么回事?我在下载的软件包里发现了两个SSF文件呀!

网友A:
免费的午餐不都好哇!

网友B:
你的安装文件埋的太深了,复制到系统一级目录下安装即可

网友C(2005-10-23):
安装S7到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时   The requitements for a successful installstion have not been fulfilled   出现以下提示   In order for you to be able to operate this product correctly,the STEP7 V5.2 package must be installed. First install STEP7 V5.2   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同时Ignore按钮是灰色的 有遇到同样的兄弟嘛 给点建议

网友B:
楼上的你需要安装step7 v5.2,光靠一个补丁包,没有源安装程序,你让补丁包打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C:
[原创]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再发)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 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 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网友D:
把软件考到C盘下在进行安装,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E:
V5.2我没装过,V3。2是人家免费发给我的,我装了,很好用

网友F: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G:
我在XP下面安装也是出现 NO SSF文件,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那位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H:
最好用2000英文版的系统来装,我用到现在没什么问题!我一直用v5.2的.安装顺序是先装step7,再装sp1,然后是hotfix.

网友I(2006-04-15):
哪有V5.2下载呀?谢谢!

网友J(2007-12-12):
有一个PLC课程网站,内容挻多的。plc.nit.jx.cn

网友K: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培训班 (北京南京沈阳重庆郑州深圳)
北京自动化技术培训中心PLC培训部,西门子PLC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三菱PLC初中级,欧姆龙PLC培训课程每月定时开课,国内最早最大的自动化专业培训中心,配置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教室及设备实验室,《中国变频器维修网》 www.wxw120.com
电话:010-82840338 82845366 传真:82843033
手机:13911119681           培训部

网友L:
将安装文件拷贝到任何盘的根目录下试试.

网友M(2012-09-08):
哪里有软件s7-200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