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变频器带大电机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5-07-05):
小变频器带大电机有什么后果?

网友A:
不能正常工作,变频器易保护停机.

网友B:
低转速可以勉强使用,转速增高过载停机。

楼主:
会烧变频器吗

网友B:
过载保护不灵敏,就会使变频器过热,可能会烧坏变频器

网友C:
不是烧就是不能动,除非负载很少,少于变频功率的百分之八十.

网友D:
对变频器来说,负载不太高时完全可以正常使用,负载太高则不能正常工作,变频器易保护停机。

网友E:
看了以上各位的解释,应该知道后果了吧

网友F:
选变频器的原则是比电机大一个等级

网友G:
不完全是这样的,我就有几台变频器带大一个等级的电机,在负载小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当然如果负载过大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就不能完全否定不能使用

网友H:
负载不重相差不大没问题,二者差太多时,由于大电机脉动电流较大,即使轻载,小变频也易造成过流。

网友I:
你说让一个只能担100KG东西的人,你一定要他担300KG的东西.会有什么结果.要么他不干,要么把他压死

网友J:
可以短期用,长时间用会烧变频器

网友K:
肯定会烧掉变频器

网友L:
其实主要是看负载了,还有你说的太笼统,变频器和电机差多少功率,要是差的多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M:
理论上变频器功率至少不能小于电机功率,否则会引起变频过流跳闸

网友N:
因为有些档的变频器与大一档的区别是大一档的电容大一些。如果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欠压报警问题。以前一个客户就是这样。

网友O:
不能正常工作.一般的小功率的电机应配同等功率的变频器,大功率的应考率配大一型号的变频器,这样才运行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