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T-Designer2的功能

楼主(2005-07-05):
1. GT-Designer2是否可以用于A800GOT系列触摸屏编程? 2. A800GOT的程序怎样才能转换为A900GOT的程序? 3. GT-Designer2中 《公共设置-GOT800互换模式》功能如何使用? 谢谢!

网友A:
GT Designer2只能针对GOT900系列(包括A900系列和F900系列)人机界面编程. 需要利用GT Converter软件才能将A800GOT的程序转为A900GOT的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