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定时器S_OFFDT的简化形式SF为什么在R T0前的RLO为1的情况下,只要T0的S端前的RLO为1就会有输出,只是不能计时而已?

楼主(2005-07-05):
s7-300定时器S_OFFDT的简化形式SF为什么在R T0前的RLO为1的情况下,只要T0的S端前的RLO为1就会有输出,只是不能计时而已?简短指令如下: A I 0.0 L S5T#10S SF T 0 A T 0 = Q 0.0 A I 0.1 R T 0 为什么当I0.1为1的时候,只要I0.0为1,Q就为1?已经复位怎么还有输出?S_OFFDT如果复位S端前的RLO为1,输出也会同时变为0. 请教.

楼主:
而S_ODT与SD,S_ODTS与SS,S_PULSE与SP,S_PEXT与SE的功能基本差不多?请教!

网友A(2009-01-18):
人家在手册上面说的都是很详细了,就是I0.0为1时输出为1,I0.0变成0时才开始倒计时

网友B:
 楼主 说的   “为什么当I0.1为1的时候,只要I0.0为1,Q就为1”   这样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啊   我试了没有那样的现象

好好看看你的程序,是不哪里有冲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