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问题:使用研祥PCl711b,干扰太大?

楼主(2005-07-06):
请教高手,我在作一个数据采集控制系统,使用了研祥的PCL711B(功能等方面和研华的711b基本一样),AD部分采集到的数据波动很大(我自己作了信号放大器),我用的传感器是称重传感器,灵敏度2mv/v,激励电源12V。

网友A:
线缆,环境

网友A:
= = 当然也可能是卡的品质问题(这话我似乎不该说 = = )

网友B:
就是研祥的东西就是这样,改换研华的吧,有问题联系我,liuyue_HR@hotmail.com

楼主:
但是研华的产品使用起来确实不方便,恕我直言。要用研华的产品先要安装他的硬件管理器,然后进行设置。很麻烦,你想想客户要的是方便。其实我倒是觉得凌华的产品不错。

楼主:
谢谢,问题我解决了,是电源的问题。我为了省事情用了开关电源。所以信号的毛刺大,换了电源就好多了。

网友C:
请教一下:换成什么电源?开关电源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9-03-27):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换成什么电源?开关电源为什么不行?

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