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pli-900电梯专用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7-06):
现有用户一台富士pli-900电梯专用变频器,故障情况为模块烧坏,更换后的模块型号为2MBI100SC-120代替原型号2MBI100NC-120,但是通电正常,启动后立马烧坏模块,现在用户送修时检查驱动板的驱动部份正常,换上2MBI100SC-120模块后启动显示Er4,向各位同行请教,谢谢!

网友A:
查电机绕组是否内部短路了, 或者,驱动还有其他的故障, lzy0378@126.com

网友B(2006-07-01):
驱动还有其他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