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控制电机同步数据是如何传递的

楼主(2005-07-06):
工业控制中,电机间的同步一般是用编码器进行数据采集,然后传至变频器,通过运算控制输出频率,能否请高手们介绍以下详细过程。

网友A:
编码器和变频器需要PG卡接口才可以反馈信息

楼主:
PG卡是不是UD51或UD75大型可选择模块?逻辑运算及输出结果。

网友B:
编码器的类型不一样,传输的信号也就不同,如推挽式和互补式的等,一般多见的是A,B型的和A+,B+,Z+,A-,B-,Z-型的. 根据选型的不同一圈的脉冲数目也不一样,变频器通过PG卡得到经过脉冲处理后的数目,也就是单位时间内转动了几转,再和自己给定的速度做比较,从而得到电机是否同步的信息.

楼主:
不同步信息再传至运算放大器反馈端,对控制信号进行增减。

网友B:
对,如果在变频器中选择了闭环速度控制的选项的,就可以进行自整定调节,如果只是单纯的开环控制,那么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楼主:
PG卡模块是否按变频器型号自带配置,还是自己选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