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塑机变频改造可以用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吗?

楼主(2005-07-06):
挤塑机变频改造可以用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吗?

网友A:
有人是这样用,要看负载情况。

网友B:
可以使用,但变频器的控制板要换专用的挤塑机专用控制板

网友C:
可以这样用,变频器功率加大一档,注意力矩问题,不过终究属于旁门左道,不如使用通用变频器!

网友D:
安川风机型的本就可用于一机械,ABB的就如楼上所说的加大一档。 也是要注意力矩和电流.

网友E(2006-04-24):
我们是华东地区西门子传动的系统集成商.如果有技术或产品需要请来电:021-56388853  小王
用西门子的MM440通用变频器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