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WINCC的问题!

楼主(2005-07-06):
提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忙。 1、WINCC与西门子S7的通讯,其中通道单元的类型中有两种,Industrial Ethernet和TCP/IP。我知道这两种都是通过工业以太网进行通讯,只是前者使用ISO传输层协议,后者使用TCP/IP协议。请教的问题是,这两种协议有什么不同?工业设计上常用的是哪种通道单元,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通道单元? 2、我在打开WINCC变量管理的时候,想对某个变量进行修改的时候,发现不能修改。我打开另外一个项目的时候,发现就完全可以修改。比较这两个项目,就是通道单元不同(前者是Industrial Ethernet后者是TCP/IP)。而前者还经常提示我通道单元产生日志错误。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不能进行修改,10次里能有1次进行修改,我就觉得万幸了。 以上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比较让我头疼,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修改的时候是否取消激活了?如果不能修改,可以采用复制/粘贴的方法来复制变量,复制后的变量就能修改了

楼主:
首先谢谢您。我在修改变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激活,所以不需要取消激活。还有您提到的办法,我尝试了一下,虽然不是每次都可以修改变量,至少有的时候可以修改。但是唯一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复制/粘贴后会多出相应的变量,还需要删除。这样有的时候都不如新建一个了,但是至少能多少解决一下我的困惑。再次谢谢您!

网友B(2007-02-09):
SQL2000 FOR WINCC,你好!那里有这个软件,可以发给我吗?谢谢!

网友C:
Industrial Ethernet需要你电脑上安装工业以太网的网卡,如西门子的cp1613,如果不是可能会有问题的,TCP/IP协议可以用一般网卡,但是机器上需要安装simatic net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