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援:谁能给我寄本RFT9739E5SUJRFT9739S/W型流量计说明书?

楼主(2005-07-06):
我是用户,有谁能给我寄本MICRO MOTION INC。BOULDER CO。USAU产品RFT9739E5SUJRFT9739S/W型说明书?请问在不用时,流量计零点时正时负,一下正零点几,一下负零点几,最大为负9点几?是何故障?地址:云南省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天塑分公司动力分厂仪表工段 莫文忠 收 邮:650300 三 棵 药!

网友A:
请问你的流量单位是什么? 无流量时,显示时正时负,只要数字是在0附近,都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当然,你可以在有实际流量的时候再判定是否为流量计本身的质量问题 具体办法是两台流量计串联,等等

楼主:
单位为T/H.已经和横河电机UYF208J流量计串联使用了,质量流量计时正时负那日,UYF208J流量计显示E10代码.

网友B(2006-09-12):
流量计不可以串联使用的,串联使用时会使两个流量计出现对话的情况,从而本来没有量也会检测到有量。另外不知道你说的是仪表本身显示有流量还是在DCS上面的显示有流量?仪表本身有最小切除可以设置,设置之后如果还显示有流量,那么应该检查一下干扰。

网友C(2006-12-12):
调整一下起振点或最小密度检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