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象限变频器入网问题

楼主(2005-07-06):
当四象限变频器工作在再生制动状态时,会产生电能回馈到电网,而供电部门是不允许随便并网的,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没关系,供电局不会找你麻烦的,你的变压器下的吸收装置足够消耗掉回馈的能量的,不会到10KV电网的。而且回馈的能量也就是几个到几十个KW,不可能影响到电网。不过对一般的同网电子设备有一定的干扰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