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怎样去除粉料仓上的仪表的静电

楼主(2005-07-06):
如标题!!

网友A:
没有接地线?

楼主:
接了!!我是用射频电容物位计。我都烧了 好几块表了。我的头都大了

网友A:
做个钢壳,接地。 着重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
周公啊,钢壳好象8够好啊 建议打根铜棒入地3尺 然后撒上10公斤的食盐 吼吼

网友C:
烧表 不一定从解决 接地入手 解决了接地也不一定对烧表有效果 弄不好还要有影响 看看是哪部分烧的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A:
等待石头的木头: 钢壳在工程上是比较实用的材料,就接地而言,足够了。 ‘建议打根铜棒入地3尺、然后撒上10公斤的食盐’——属于接地线制作,这里头名堂也很多的。 量子风: ‘烧表 不一定从解决 接地入手 解决了接地也不一定对烧表有效果、弄不好还要有影响、看看是哪部分烧的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你说的没有错,原因可能有多种,查接地只是在有限信息情况下的一种猜测。

楼主:
我那静电是从水泥中来的,那是个水泥罐,铁制.静电沿着钢缆上到我的表上,很奇怪的!!那静电能电人,像电子打火器那样放电.麻麻的!有点痛!对地直流电压50多伏!这是我把电路板拆离金属表壳,只留一电线和钢缆相连时测的的.当罐子在输料时会有静电.水泥是通过气体输送到罐里的.那种气体输料技术,是专门用来输送水泥等粉料的!!

网友D:
这样看来还是静电的元凶了,消除静电

网友E:
除了接地以外,看看是否还有其它的措施,如静电屏壁等其他措施。

网友F:
我有在流延膜设备上看到别人用尖端放电的方式来消除静电,不知对你可有帮助?

网友D:
好象你的物位计选择有点问题,选电容式的好象不怎么抗静电

网友G:
用离子风机产生离子风消静电

网友H:
加装信号防雷模块(在你这叫防静电模块了)。就是信号线或电源间川接一个防雷模块,可以在瞬间把静电旁路释放到大地上。(钳位电压/限制电流的意思)。还可以买tvs(瞬态电压抑制管)。方法很多。

楼主(2005-08-05):
redlion: tvs(瞬态电压抑制管 有多大体积? 防雷模块有多大体积?

网友I:
你的情况有些特别。仪表地线的接地电阻是有专门要求的,另外有些厂商的电容式仪表,对雷电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