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器故障

楼主(2005-07-06):
各位大侠:我公司使用的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在使用中出现如下故障: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励磁电流及电压不稳,使得电机处于变速运行,此现象时有时无,我测三相进线电流没有严重不平衡,电机温度也不高。此故障是由于天气热使得励磁板工作不稳定还是可控硅有一相损坏?或是机械上的问题?

网友A:
查查电机

网友B:
甭修了,我这有现货.0769-2334272.

网友C:
换一下励磁模块

网友D:
也许是干扰问题,我也有过此现象,尤其是在空载时还特别严重,能否抒你的系统介绍详细点?

网友E(2007-09-02):
我公司的CT直流驱动器就有这种情况

网友F:
励磁板工作不稳定!

网友G(2008-03-15):
更换相通型号励磁板

网友H(2008-05-11):
6RA23   6AR24  6RA70故障联系13893683865

网友I(2009-12-27):
我公司有一6RA70工作时报警A031 . 并且速度恒定, 比较慢  ,加不起来。做速度优化也做不了,停留在02.0.然后显示052结束。请教哪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J:
回复10楼:看看你的测速机工作是否有问题。可以测量一下测速机的输出电压。

网友K(2010-02-07):
速度不稳,电流和电压不稳,看是励磁影响电枢,还是电枢影响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