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配电阻

楼主(2005-07-06):
伺服如果要外加刹车电阻,应怎么选择电阻的功率和电阻值, 会不会象变频一样有一个大概的公式.望不吝指教.

网友A:
一般应该选择电阻值较小,但是可以承受的功率很大的电阻。这样可以更好的达到制动的效果。但是你要是需要频繁启停的话,对电阻的要求比较高,因为电阻发热量很大,选择功率小的电阻的话会很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