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SQL Sever的数据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06):
Intouch与SQL Sever数据通讯时,如何将日期时间也导入数据库表中。 即数据库表每有一条记录时,有一个日期时间与之相对应。 当Intouch向数据库传输字符型数据时,在SQL Sever数据库表中,无法正常显示。显示????,不知如何设置。 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A:
用VB,VC通过ptacc来读取数据,再写入数据库中。

网友B:
具体是什么情况不是很清楚,具我所知INTOUCH的日期是和时间有两种格式,整型和字符型,是否应该确认INTOUCH中该变量的格式.

网友C(2007-04-30):
你在绑定列表里把时间写进去,系统默认变量$DateString,$TimeString,也只会弄成这个样子,记得这个必须是char 1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