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能耗制动

楼主(2005-07-06):
谁能告诉我,1.5KW电动机能耗制动变压器要买几伏,几安的,电流的多少。要用什么样整流管, 小弟我不太会越详细越好,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变压器容量是多少我说不好,根据电机线圈的直流电阻有一个公式可计算它,可惜我现在手中没资料,你到有关电机拖动的书中找找看。

楼主:
各位大哥我想用直接220V交流电,桥式整流后直接给电机制动,我试过了刹是刹的住的!不过还没长时间运行过,不知道对电机有没有影响,控制线路制动时间2秒

网友B:
直流能耗制动我做过到55KW。4KW一下就直接220V交流电整流后直接给电机制动,都能长期使用,对电机没有影响,制动时间根据制动效果调节。

楼主:
我现在使用220V交流电整流后直接给电机制动,制动效果不错,我用的是桥式整流,但是电流有点大,制动电流4.5--5A,各位大哥有没有办法让它电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