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05-07-06):
请问1平方的软线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A:
7到8A吧,根据步线的方式不同,标准会不一样,不过最好不要走动力线,动力线最好用1.5平方以上的.

网友A:
没关系,不过上面说的是最大的量.1平方的线一般是做为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