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S5通讯电缆连接问题

楼主(2005-07-06):
现有一台超轻笔记本电脑,不带COM1,用USB转换出一个串口设置为COM1,不能与S5-135U进行通讯,软件用的是STEP5/ST 7.02版本,是否此软件不支持USB转换的通讯口,有无办法解决?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6-03-20):
你可以试试用带COM1口的笔记本!

网友B:
部分usb转232的电缆无法用于plc编程,建议换一电缆或改用自带串口的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