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57BSTD里的状态指示灯的状态怎么只有两个

楼主(2005-07-06):
我使用状态指示灯时需要用到四种状态,但软件里只给了两种状态,原来用台达的时候状态可以随便设的,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請在狀態指示燈的屬性表中, 找到數值單位將 Bit 改為 Word , 就可以在新增刪除狀態的屬性中增加狀態到最大256

网友A:
火星来客:你好!都是自己人还客气什么,有问题大家多沟通交流就好了!我的电话020-38792175-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