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问两个英文参数jump values和chopper frequency

楼主(2005-07-06):
看的是一个阀门控制器的仪表,有两个参数不明白。jump values和chopper frequency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后一个是斩波器频率的意思 前一个可能是跳转值或者是参数的意思,我不肯定

网友B:
前一个好象是阶跃值,后一个或是振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