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05-07-06):
各位大侠: 请教丹佛斯28系列的,我上电后所有的参数均不能修改,请问是否是参数给锁定了。请问怎么才能修改其参数,不甚感谢!

网友A:
能不能进入参数.如果连参数都进不去很有可能控制版死机了

网友B:
18号参数是锁定功能,0:不锁定 1锁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不好意思,是我进入了QUICK菜单,所以只能看到12个参数,小弟菜鸟,有事多多指教,不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