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环控制原理

楼主(2005-07-06):
运动伺服一般都是三环控制系统,从内到外依次是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但是这个电流环的输入量和输出量分别是什么?既然称之为环,肯定有反馈,这个反馈是直接由电流环的输出反馈回去的?还是怎么样的? 速度环和位置环的输出量和输入量又分别是什么呢?迷惑中。。。。。。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位置给定是位置环的输入,给定经过位置环的输出加上编码器反馈就变成速度环的输入,经过速度环之后的输出加编码器的反馈接着变成电流环的输入,编码器的反馈也要给到电流环的输出。编码器是三个控制环的反馈源。

网友A:
一般来说, 位置环进行给定位置和反馈位置的调节; 速度环进行给定速度和反馈速度的调节,给定速度来源于位置环输出; 电流环进行给定电流(转矩电流和磁通电流)和反馈电流的调节,给定转矩电流来源于速度环输出,当然这个环节也需要位置信息进行电流变换; 电压输出给定来源于电流环输出。

网友B:
晕晕的。。。 1、首先电流环:电流环的输入是速度环PID调节后的那个输出,我们称为“电流环给定”吧,然后呢就是电流环的这个给定和“电流环的反馈”值进行比较后的差值在电流环内做PID调节输出给电机,“电流环的输出”就是电机的每相的相电流,“电流环的反馈”不是编码器的反馈而是在驱动器内部安装在每相的霍尔元件(磁场感应变为电流电压信号)反馈给电流环的。 2、速度环:速度环的输入就是位置环PID调节后的输出以及位置设定的前馈值,我们称为“速度设定”,这个“速度设定”和“速度环反馈”值进行比较后的差值在速度环做PID调节(主要是比例增益和积分处理)后输出就是上面讲到的“电流环的给定”。速度环的反馈来自于编码器的反馈后的值经过“速度运算器”得到的。 3、位置环:位置环的输入就是外部的脉冲(通常情况下,直接写数据到驱动器地址的伺服例外),外部的脉冲经过平滑滤波处理和电子齿轮计算后作为“位置环的设定”,设定和来自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信号经过偏差计数器的计算后的数值在经过位置环的PID调节(比例增益调节,无积分微分环节)后输出和位置给定的前馈信号的合值就构成了上面讲的速度环的给定。位置环的反馈也来自于编码器。 编码器安装于伺服电机尾部,它和电流环没有任何联系,他采样来自于电机的转动而不是电机电流,和电流环的输入、输出、反馈没有任何联系。而电流环是在驱动器内部形成的,即使没有电机,只要在每相上安装模拟负载(例如电灯泡)电流环就能形成反馈工作。。。

网友A:
电机电流控制与转子位置的关系:电流调节器通常是同步轴系d-q上的PI调节,如果是矢量控制变频器的话,电流给定是建立在d-q轴上的,其中q轴转矩电流给定来源于速度调节器输出,d轴磁通电流来源于磁通给定值,因此需要的电流反馈通常是d-q轴解耦电流,这个电流是通过定子A,B,C电流采样后坐标变换得到的,坐标变换需要利用磁通位置信息,而这个信息是与位置传感器的输出有关的(因为转子速度+滑差=同步速度)。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实现磁通定向的过程。

网友B:
TO:紫荆,您好 大哥,您得看是交流还是直流伺服吧?交流伺服类似于变频需要将UVW通过磁通变换虚构模拟成类似直流电机的所谓d-q轴,这个d-q只是个虚拟的数学模型方便交流电机的力矩和速度控制,在交流电机中实际不存在,交流电机由于要经过这个虚拟的磁通数学模型的变换需要编码器反馈回UVW信号,但这3个UVW信号和我们正常理解的编码器反馈的速度和位置环的ABZ信号是独立分开的哦,这UVW和ABZ没有任何转换和计算的联系。。。如果是直流伺服呢?不需要磁通变换,那电流环还需要编码器反馈否? 就说矢量变频器吧,很多矢量变频器可以在开环(就是无编码器)的条件下达到力矩控制,无编码器了难道就无法进行磁通变换?只能说加编码器进行UVW磁通位置检测对磁通定向的准确性有提高和帮助,可以增加速度和力矩的控制精度和响应,但不是实现力矩控制的绝对条件。。。 我们谈的是宏观的伺服电机,而这里提到的编码器反馈通常就是说用于速度和位置反馈的ABZ信号。。。

网友B:
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变频器可以通过对电机的自学习过程来进行电机磁场位置的计算从而进行磁场定向进行磁通模拟变换,而这种学习只需要一次就OK了

网友A:
to 凡夫俗子 1. 当然说的是交流伺服。首先搞清楚我说的是位置传感器,编码器分为绝对式和相对式,对于相对式来说就是你说的A、B、Z,绝对式如果按格雷码编码输出就是对应于不同位置的编码,当然还有旋变等就不一一说了。在带PG的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中,就是利用绝对式位置的输出或是相对式编码器的输出加上初始位置信息获得磁通位置的,如果不带PG,采用的是SENSORLESS技术,其实说到底是利用一些端电量作磁通位置计算,难道这种情况下叫做不需要磁通位置信息?也许我应该说清楚是需要位置信息而不是位置传感器的输出信息更好些。相对式编码器的U、V、W只能够确定60度电角度误差的位置信号能作精确磁通定向控制么?A、B只能反映转向和转速信息,对于PMSM来说初始位置不知道,就无法得到运行的位置信息。 2. 能够在零速下确定PMSM绝对磁极位置或是实现定位功能而无需位置传感器的控制策略最好去看看哪家的产品里面有实用化,应该不多。 3. 至于d-q轴当然不实际存在,否则要变换就没必要了?其实矢量变换控制可以等效为控制两相原型直流电机的过程。只要矢量变换就要磁通位置信息,而得到磁通位置信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转子位置传感器,否则就是无传感器控制技术,这种技术实际上也可以看作一个虚拟的“位置传感器”。也许我们理解不同,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A:
以上都是用旋波永磁交流伺服举例。

网友C:
据我的了解,编码器反馈信号ABC与UVW有关系的。

网友A:
有关系,AB信号互差90度,每周脉冲数和线数有关;UVW差120度,可以反映粗略的位置和速度。

网友B:
1、这里说的伺服系统是泛指所有伺服系统,不是特指交流伺服,所以没必要在电流环时谈什么引进编码器的信号反馈做磁场定向,做磁场定向也不一定就要依赖于编码器反馈,我说过了,好多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话题说远了,收回。。。磁场定向是为了方便控制力矩,和能否实现定位功能没多大联系。。。 2、编码器没有什么相对式之说,只有绝对值和增量型的,何谓相对型? 3、增量型的信号输出为A、B、Z、U、V、W,没有A、B、C之说的C何来的?。。。 4、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应该准确的说都是2进制输出,分为标准2进制输出和格雷码2进制输出,格雷码也是一种2进制输出形式,采用格雷码可以减少临近2进制转换时变化的位数。。。和位置对应不对应与采用不采用格雷码没什么关系,标准2进制输出同样可以对应。。。 5、您所说的定子电流A、B、C最好说成U、V、W,不然容易和编码器的信号混淆。。。 6、编码器ABZ信号是要反馈给驱动,反馈给位置环和速度环,U、V、W信号属于特殊情况,别把简单的问题讲的复杂化了。。。

网友A:
1. 所以说不能说电流环和位置信息没关系啊,即然你是泛指伺服。至多是电流环的调节过程和位置信息没关系。至少在交流伺服中电流环是一个环路,反馈中即然测到的都是定子电流,当然需要根据磁通位置进行解耦分解。 2. 永磁同步电动机定位当然和磁场定向有关,磁场都定向不准,怎么能够发出正确的控制指令(转矩信号)?又怎么能够保证转子转到你所指定的位置上?这在物理上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不管你在控制上怎么做文章,最终电机输入需要达到的效果就应该是这样。我就这么说吧,您能找出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不需要任何位置传感器(Encoder,Resolver等)能够实现持续零速低速精确控制的么?一般高速也达不到伺服的要求吧,”准伺服“而已了。呵呵,earp的ssp号称可以,不过不是永磁的。 3. 我说的相对式就是增量型。很多术语都是外来词,相对式意思相信你也明白,当笔误好了。 4. 我不是说格雷码或是二进制码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这种情况对应的是得到相对精确的转子绝对位置。

网友D:
将“增量式”说成“相对式”的并不少见(大概是为了和“绝对式”对应吧)。 对于正交信号的描述,并不只是A、B、Z(ZERO),同样常见的也有A、B、I(INDEX)和A、B、C。一些伺服驱动器的手册上,在标编码器输出信号的时候,就是标为AO、BO、CO。

网友B:
偶明白了,绝对值型=绝对式,增量型=相对式,叫相对值型更对应了啊,哈哈 您实在是高手,大哥啊高见哦,多谢赐教了哦。。。

网友D:
“相对值型”,这个名词以前还没有见到过,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这么用。 专业术语的规范化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我只能尽量做到客户说什么都尽量听明白。

网友E:
菜鸟我发表一下意见:首先,建议此贴设成精华贴。 第二,非常感谢凡夫俗子和刘岩利两位大哥,经常为我们解决技术问题,我虽然没有发过评论,但你们的帖子我搜集了一些,使我对电机控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第三,我是学数控的,南京工程学院去年毕业,感觉有些东东还不是很了解,比如编码器的UVW信号、带PG的永磁同步电机、同步轴系D-Q等等,希望各位大哥帮忙指点一下这方面的书籍或哪里有这方面的知识,更希望各位师哥师姐帮助一下小弟。

楼主:
其实三环控制系统的控制原理我是这样理解的,各位高后看看对否? 轴端编码器反馈信号用以检测转子位值及电机输出角度,速度等,这里用上了那个所谓的什么MT法什么的,是吧? 监测到的信号一方面发给驱动器,即所谓的速度环,另一方面也发给控制器,即所谓的位置环。速度环根据当前转子速度进行判断,如果速度大于指令速度,则向电流环发出信号,使电流环的电流减小,反之加大,从而最终控制速度维持在给定速度,实现速度的平衡。对吗? 反馈信号到位置环节,控制器根据一些算法(PID),最终控制系统的响应时间,超调什么的一些系统动态特性。并控制了电机的位值。 这样理解对否?

楼主:
PC机的作用是向控制器发送指令信号,并且下在一参数什么的,起作用实际是人和控制器交互平台。控制器向驱动器发送的是电压(模拟)信号(速度控制模式下),而驱动器将接受到的电压信号,经过一系列变换(这里不太明白,都是什么变换?请高手指点),将电压信号通过强电放大,从而驱动电机转动。 这里,请问: 驱动器的作用是什么?是将接受到的电压信号发达成驱动电机的电流? 电机接受驱动器的信号,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电压还是电流? 现在一般人都说全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但是什么是全数字式?一般的控制器不也是发送模拟量吗?这样的能称为全数字吗?是不是模数混合的? 控制器发送脉冲量就是数字?发送模拟量就是模拟? 怎样区分? 请高手权威解释。

网友A:
M/T法只是根据A、B信号测速的一个方法了。驱动器的作用是实现变频变压调速,交互的话PC是上位机了,变频器里面的MCU or DSP才是实现运动控制的核心控制器

网友B:
要真正理解三环首先要理解闭环负反馈PID调节(只有这样的闭环才能是有效的使输出=期望达到尽量的稳态)。。。闭环就是由反馈值构成回路,负反馈就是反馈的值是和期望值(也就是设定值)做差值比较的,PID:对差值进行PID环节的调节。。。 这里的要点就是3点:1、负的反馈信号。。。2、是对差值进行运算调节的。。。3、PID是个统称,真正调节不一定P(比例)、I(积分)、D(微分)都使用,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如果差值为0,那么整个PID就达到了绝对的稳态,而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有PID都是动态平衡,系统的动态响应也是根据差值的大小来进行调节的,这就是为什么伺服系统在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会很大的原因,因为那时差值大。。。

网友B:
谈谈PID各自对差值调节对系统的影响。。。其实您随便找本教科书都有详细的介绍,我这里加上我自己的理解臭显摆显摆,有误之处见谅啊。。。 1、单独的P(比例)就是将差值进行成比例的运算,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有差调节,有差的意义就是调节过程结束后,被调量不可能与设定值准确相等,它们之间一定有残差,残差具体值您可以通过比例关系计算出。。。增加比例将会有效减小残差并增加系统响应,但容易导致系统激烈震荡甚至不稳定。。。 2、单独的I(积分)就是使调节器的输出信号的变化速度与差值信号成正比,大家不难理解,如果差值大,则积分环节的变化速度大,这个环节的正比常数的比例倒数我们在伺服系统里通常叫它为积分时间常数,积分时间常数越小意味着系统的变化速度越快,所以同样如果增大积分速度(也就是减小积分时间常数)将会降低控制系统的稳定程度,直到最后出现发散的震荡过程,。。。这个环节最大的好处就是被调量最后是没有残差的。。。 3、PI(比例积分)就是综合P和I的优点,利用P调节快速抵消干扰的影响,同时利用I调节消除残差。。。 4、单独的D(微分)就是根据差值的方向和大小进行调节的,调节器的输出与差值对于时间的导数成正比,微分环节只能起到辅助的调节作用,它可以与其他调节结合成PD和PID调节。。。它的好处是可以根据被调节量(差值)的变化速度来进行调节,而不要等到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后才开始动作,其实就是赋予了调节器以某种程度上的预见性,可以增加系统对微小变化的响应特性。。。 5、PID综合作用可以使系统更加准确稳定的达到控制的期望。。。

网友B:
伺服的电流环的PID常数一般都是在驱动器内部设定好的,操作使用者不需要更改。。。 速度环主要进行PI(比例和积分),比例就是增益,所以我们要对速度增益和速度积分时间常数进行合适的调节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位置环主要进行P(比例)调节。。。对此我们只要设定位置环的比例增益就好了。。。 位置环、速度环的参数调节没有什么固定的数值,要根据外部负载的机械传动连接方式、负载的运动方式、负载惯量、对速度、加速度要求以及电机本身的转子惯量和输出惯量等等很多条件来决定,调节的简单方法是在根据外部负载的情况进行大体经验的范围内将增益参数从小往大调,积分时间常数从大往小调,以不出现震动超调的稳态值为最佳值进行设定。。。 当进行位置模式需要调节位置环时,最好先调节速度环(此时位置环的比例增益设定在经验值的最小值),调节速度环稳定后,在调节位置环增益,适量逐步增加,位置环的响应最好比速度环慢一点,不然也容易出现速度震荡。。。

网友B:
呵呵,我又胡乱灌了一堆水~~~不知道哪里没准又错了,期待大家指正哦。。。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践,一切的经验和方法都是实践中掌握的, 我就是喜欢乱讲,其实菜的很。。。哈哈,真正的高手是刘兄和紫荆大哥这样的理论扎实、学识广、经验多、什么专业词汇通俗用语外来语都掌握的现代化需要的标准化人才。。。 最后祝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态民安,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哈哈

网友B:
关于规范用语问题。。。 我觉得刘兄说的“专业术语的规范化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双手赞成。。。 “不过在这个目标实现之前,”我要做的就是尽量去更正可以更正的错误叫法,那样目标才能实现。。。 尤其是大家公认的刘兄、紫荆大哥这样的专家高手更应该以身做则,注意专业用语和词汇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否则我们大家都以为就该那么称呼,因为你们是专家高手,那么目标只能越来越远了。。。 象我们这样的菜鸟也同样会以你们为榜样的,尽量专业术语准确化,那样我们的目标才能实现,革命才能成功,呵呵。。。

网友F:
非常感谢凡夫俗子、紫荆、刘岩利版主的精妙见解,受益非浅。技术是越辩越精,希望多些此帖。

网友G:
学习!学习!不知足而进!

网友H(2006-09-07):
受益匪浅

网友I(2007-02-08):
通过学习进步!!!

网友J:
我认为:

凡夫俗子说得比较正确。

虽然,我不知道伺服原理。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K:
不错,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L:
To:紫荆
   菜鸟我对"A、B只能反映转向和转速信息,对于PMSM来说初始位置不知道,就无法得到运行的位置信息."这句话不是很理解,请教一下.
   据我的理解,光A、B相只能反映转速和方向,但加上Z相应该可以反映转子在一转内的位置信息。

网友M:
  不错,不错;受益匪浅

网友N(2007-03-22):
受益匪浅,已收藏

网友A:
若Z相脉冲到达后可知转子的位置信息,但到达之前并不知道。

网友O:
整天翻一大堆资料烦死了,到这里逛逛真是爽歪歪.....

网友P(2007-05-11):
看了大家的见解,在实践中的确很有用。我现在比较困惑的是,从控制理论的角度,怎么去理解三环控制?我们用coply的驱动器,系统会自动调节电流环参数,使它达到很好的跟随效果,然后采取调速度环和位置环。三环是互相影响的,其他两环对速度环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以至于电流环都一直不用再去调节?
刚接触这些,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还望各位指点。

网友Q:
一般而言,是内环性能影响外环,内环强,外环特性才有保障。

闭环可以改善开环特性,但对于外环能否改善原本不好的内环造成的问题,本人也没有完全弄清楚。

网友P:
很多伺服驱动器都把内环参数设定了,它并不参与整个系统的调节,所以我们就不清楚它的作用和影响了。实际调节速度环和位置环是可以达到系统稳定的。

网友P:
还想问一下关于机械惯量问题,在伺服控制中惯量比(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的设置很重要。而负载时一个很不规则的机构,我们只测得了它的重心,在计算惯量的时候,就采取了近似的方法,直接用mr^2,不知道在工程中是否允许这样计算,会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网友Q:
负载不不规则没有关系,只要运行中不会(频繁)改变形状,导致惯量的变化就可以了。对于惯量,通过估算可近似给出伺服的惯量比,关键还在于参数的调整,如何适应现场工况。
惯量计算公式不是mr^2这么简单,这只是和最终的量纲对应的表达方式。具体情况可查阅有关书籍(如:力学等)。

网友:
大学普物中,惯量为质量对半径的积分。按照mr^2的方式算惯量?转轴通过质心的均质圆柱的惯量是这个数。

网友Q:
质量是一个可随体积增加的变量,如果考虑均质物体的密度,则为常数,于是惯量将演化为半径的4次方关系(加上厚度的比例关系)。
这也是建筑行业中出于抗震考虑,采用剪力墙的原因,很薄的正交剪力墙组合,可以起到比很粗的柱子更高的抗震效果,因为相比之下,沿着大楼可能的倾覆方向,墙体的惯性矩原高于柱子。

网友R:
太强了 弄了好几年永磁都没太弄明白 听各位老大这么一说好像有点启发呀

网友S:
"电流调节器通常是同步轴系d-q上的PI调节,电流给定是建立在d-q轴上的,其中q轴转矩电流给定来源于速度调节器输出,d轴磁通电流来源于磁通给定值."
这个磁通给定的依据和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P:
采用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控制,除了在实时性方面的差距外,在控制效果上他们还有其他的明显不同吗?这两种模式,一个是控制器作位置环,一个是驱动器自身做三个环的控制,所以控制效果还是取决于控制卡或驱动器本身的性能?

网友P:
速度环真如其名主要是为了调节速度状态,而位置环参数主要是保证位置跟随性?

网友Q:
To “初级采购员”:磁通给定的依据和原则源自控制电机的类型,如果是永磁同步电机,一般情况下Id=0,如果是异步电机,则取决于滑差和力矩等因素。
To “苏木”:所述基本正确,不过速度模式和位置模式应该不存在明显得实时性差异,到底选用什么模式,取决于使用目标或系统架构。

网友P:
当我们采用位置模式控制时,从跟随波形来看,的确是有延迟的。难道是传动环节造成的?
请教版主,采用何种控制模式具体有哪些依据?

网友T:
从输出到响应必定会有一段时间的延迟,驱动器性能越好,其响应时间越低。
采用何种控制模式取决于你的控制目的吧。

网友P:
采用位置控制模式:
特点:
1.控制器价格低廉;
2.位置准确;
缺点:
电机运行速度无优势
采用速度模式:
特点:
1.高精度位置和轨迹控制;
2.驱动装置简单,价格低廉;
缺点:
单轴的运控卡成本高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Q:
to “苏木”:“叫我小白”说的没错!
另,面向高精度位置和轨迹控制而采用速度模式时,对伺服的速度环性能有较高要求,因而这样的伺服价格未必低廉。

网友R:
开眼了 改天有时间也做台变频器 试下什么三环控制

网友:
“当我们采用位置模式控制时,从跟随波形来看,的确是有延迟的。难道是传动环节造成的?”
传动环节会有影响的,不过,就是电机空载也一样滞后的。

网友U(2008-05-14):
受教了,谢谢各位~~~~~~~~~~~~~~~~~~~~